[求助] 用Astro做P&R遇到的一些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1-03-06):
先大概说下情况:我是用astro做一个译码电路的P&R,这个译码电路是用在DAC中的,不需要做IO PAD,所以只需做成macro就可以了。
遇到的问题如下:

1.要求所有从最后一级触发器输出端到输出pin之间的连线等长,怎么在sdc文件中加约束(用set_min_delay和set_max_delay?)?
2.如何定义并产生P/G的pin?
3.routing这一步中,执行preRoute—>Standard cells后,报
   warning:130 rail segments removed due to DRC errors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布线后,congestion最大是0.1。这个表示拥塞程度如何?
5.我只有antenna_6lm.clf一个天线规则文件,怎么load进去?即执行CLF—>load后该怎么填?
6.DFM中,在slot wires设置面板中,Routelayer下的值根据什么设置?
7.关于把gds导入virtuoso。用icfb启动cadence,再在该启动目录下建两个设计库,然后分别将P&R完成后导出的gds文件和标准单元的gds2文件stream in至刚才的两个设计库。结果在virtuoso中仍看不到标准单元的版图(显示为一个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标准单元的gds2有问题?

以上问题,还请各位大哥大姐耐心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2011-06-10):
1.沒辦法

网友:
2.是出跟其他in/out pin一樣的metal嗎?

网友:
3.看起來是你row做的不好

网友:
4.很小,不要出現紅色以上的顏色應該都很好route

网友:
5.直接key in 在 command 視窗 :  load "antenna_6lm.clf"  再打開"advanced"

网友:
6.沒用過
7.你的std library應該只有FRAM沒有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