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calibre的DRC分析,可是什么框框都跳不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06):
兄弟们,我运行calibre的DRC分析,可是什么框框都跳不出来,是哪里出了问题啊?环境变量?

楼主:
问题已解决。因为我的系统默认语言为汉语,改为英语就OK了

网友:
又遇到新问题了

网友:
甚麼問題??

网友:
真的与语言有关吗?这个倒是没有在意过

网友(2011-04-23):
我也是遇到了问题。在virtuoso版图界面里的calibre,做DRC\LVS\PEX等都不行,界面出不来,我在CIW窗口里看到如下错误:
/eda/cali2008/pkgs/icv/pvt/cpi_app: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gcc_s.so.1: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f directary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出不来DRC和LVS框框,在CIW窗口里出现的错误时什么啊?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的linux是英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linux系统版本是不是太高了啊 我记得我在老师的电脑上安装的时候有碰到过类似的错误 那是因为他的电脑是redhat企业版5.4,版本太高了,存在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