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中map是什么??

楼主(2011-03-06):
各位大虾, 请问一下,用ise时,map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
就是将综合后的网表映射成器件能使用的基本库,如lut,dff之类的。

网友:
在 Atera Quartus II 中, 合成的過程亦教 Map 。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p能不能更改网表的连接关系,能不能删除某些连接关系?

网友:
map是自动程序,你要删除连接关系的话,需要使用工具中对应的子工具去进行,xilinx的话好像是叫planhead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直接修改map后的网表了,不过一般网表规模很大,手工改的话极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