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关于HSPICE2007的问题。。。

楼主(2011-03-06):
我用HSPICE2007.03进行仿真,调看波形观察器的时候,出现这个:
                       Awaves Command Error
                        parsing error in lin0: syntax  error.
            的提示对话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输入的文件是对的。。。。
        请问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问题了,我自己解决了:可能是没有库文件,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可以解决。另一个原因就是输入的语法有问题,你若是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再仔细看看自己的输入文件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