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HSPICE下载不下来?

楼主(2011-03-06):
请问下各位:我最近用迅雷下载HSPICE,不管那一个版本,都不能下载全,进度条不显示,速度可以,还是下载不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各位?

网友:
不用迅雷可以下载么?
本论坛应该不支持迅雷下载

楼主:
哦,我再试试。。。

网友:
不知道哟

网友:
貌似这个软件挺不好下的

网友(2011-05-20):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2-11-04):
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