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补偿?

楼主(2011-03-07):
最近看到一个比较器电路,单级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只是在电源与输出之间接了一个比较大的电容
书上说,比较器一般用于开环,不需要补偿,以实现快速响应及较宽的带宽,那么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用仿真器仿了一下,加上这个电容除了相位余度变大外,其他的没什么变化,哪位达人帮帮忙撒
说说看有可能是干什么用的,若是补偿,为什么要补偿啊,这样子比较器的响应速度不就慢了吗?

网友:
做运放用

网友:
个人觉得关键看应用。电源和比较器的参考比较电压都不是理想电压源,会有一些随频率变化的噪声在里面,如果Sense的比较电压是随时间缓慢变化的信号,在输出可能产生反复翻转的振荡,加电容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谢谢

网友:
我也觉得不该加啊。。。。

网友:
觉得不该加啊

网友:
根据具体电路确定。一般来说都是有反馈回路的,为了使输出稳定会加入补偿的。
如果是单纯的比较器,可能在输出信号翻转的附近有波动,加入电容就能抑制了,也可以从信号结构入手解决。

网友:
跟补偿没关系。应该是瞬态响应的要求。要看应用环境的。
加一个大电容,就大大降低从高到低翻转速度:电容上的高电平要通过下面的电路放到地上去,而放电能力有限,需要时间。。。

这只是一种可能分析。
电路设计到一定程度是有点随意的,别认死理

网友(2011-07-10):
三楼,回答让我感觉你好像做电源ic的   呵呵呵
  谢谢三楼 和楼主,让我找到我的比较器的原因了
上周  仿真比较器的时候,当我加入PLUSE波形输入时,为了放时延,结果输出高电平的时候 不段得振荡。

网友:
既然增加了相位裕度,那就会加强其稳定性

网友(2011-08-09):
应该看具体应用环境的要求吧。

网友(2012-10-2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弄明白没,赐教一下呢。谢谢。我看到一个连接有底部电流源的两个反相器交叉耦合,但是有电容正反馈,就不知道这个电容正反馈有什么作用

网友:
可能这种应用下不需要这么快速的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