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等电流增益圆/等电压增益圆,求助!

楼主(2011-03-07):
大家好!我现在利用ADS做放大器匹配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向大伙请教一下。 之前我们用Smith圆图做匹配,涉及到的一般有,等功率增益圆、等效率圆、等噪声圆,以此来设计最大功率增益、最大效率、或最小噪声系数时的输入输出匹配电路。

现在我想在Smith圆图中,画出“等电流增益圆”和“等电压增益圆”,以此来确定“最大电流增益”或“最大电压增益”时的输入输出阻抗。不知道ADS中能画出这两种增益圆吗?因为之前看了一个帖子,提到了利用LoadPull可以做出“等电流圆”。 没用过这个圆图,不知道这里说的“等电流圆”指的是放大器的“等电流增益圆”吗?     如果不是,大伙想想看怎么样才能做出“等电流增益圆”和“等电压增益圆”?或是怎么确定放大器“最大电流增益”或“最大电压增益”时的输入输出阻抗。

麻烦大家了!谢谢!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大伙多帮忙。。。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搞射频微波的人根本闻所未闻,RF 都是讲功率的,只有低频analog才讲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2019-04-1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搞射频微波的人根本闻所未闻,RF 都是讲功率的,只有低频analog才讲电压或者电流 ...

做LNA的时候基本不还是看电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