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频率的限制

楼主(2011-03-0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现在做的模块有模拟数字两部分,数字模块不大,但是需要一个200MHz的时钟,如果直接外接时钟,IO能够承受这么大的频率么?还是需要特别设计的IO?采用的工艺是 global foundry 0.18um。

网友:
应该可以的,去查查library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你指的是看IO库么?

网友:
200MHz,  是一般IO的最大频率了,而且loading的电容不能太大,否则会影响functio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一般哪个因素决定这个最大频率限制,I/O,bonding的寄生,还是PCB

网友:
200M这么高的频率要小心了,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引起的问题都比较严重了。

网友:
200M,马马虎虎吧,时钟抖动会很严重。

网友:
寄生电容和电感。。。看standard IO的layout就可以看出来
面积灰常大

网友:
而且esd管的漏电流会比较大,主要也要看是哪个代工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