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跑xilinx的P&R后仿?

楼主(2011-03-07):
各位大虾,怎样跑xilinx的P&R后仿? 我用的是ncverilog,
谢谢!!!

网友:
不记得了,理论上应该是在Xilinx Gui菜单中edit选项里有个preference,有个Integrated Environment,里面设置好NC的path
然后所有的flow在Navigater里面run就行了。选好FPGA型号了就可以P&R了。如果你有另外的sdf file可以在navigater中指定。

网友:
直接上板侧就是了,后访费劲费时间

网友:
在ISE里面生成model,然后modelsim工程增加sdf和.v文件

网友:
    linux下的?没用过,应该会和win下面一样有相关的界面直接调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式我看了网上盛传的步骤,但是后仿没显示波形??
直接在ise里选择后仿既省事又稳定啊

网友:
有网表 有SDF 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