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

楼主(2011-03-07):
请问大家,我现在装了Cadence一系列软件,共用一个注册文件,并且在环境变量中写了LM_LICENSE_FILE=XXX.license.dat
现在我有装了synopsys DC, 它也要用LM_LICENSE_FILE这个环境变量去声明它的注册文件。。。。

怎么做才能让Cadence和DC同时使用各自的注册文件呢。。。
我现在只能让它们轮着用LM_LICENSE_FILE这个环境变量

网友:
  1. LM_LICENSE_FILE=synopsys_lic.dat:$LM_LICENSE_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_LICENSE_FILE=synopsys_lic.dat: $LM_LICENSE_FILE=cadence.dat

是这么写吗?

网友:
  1. LM_LICENSE_FILE=XX1.dat完整路径:XX2.dat完整路径
  2. 或者是
  3. LM_LICENSE_FILE=XX1.dat完整路径
  4. LM_LICENSE_FILE=XX2.dat完整路径:$LM_LICENSE_FILE

楼主:
谢谢回复,那就是说比如Cadence检测到两个license文件,会自动判断哪个是自己能用的?

网友:
理论上来讲它会按照环境变量里面设置的顺序挨个往后尝试
直到获得需要的feature为止。

网友:
LM_LICENSE_FILE=XX1.dat:XX2.dat 用冒号连起来可以的 软件自己检测的

网友(2011-07-20):
感觉很多软件都用LM_LICENSE_FILE这个变量,都安装了,会不会出问题,如何解决呢,我安装的Cadence就是重启了就不能破解了,但是再添加一道license就iOK了

网友(2012-02-15):
这个我也想知道的详细一点,请了解的人不吝赐教!

网友(2014-01-11):
回复 网友B:

   冒号不行,是分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分号连起来就可以了。比如:C:\Program Files\RPG\LICENSE.dat;C:\Program Files\FPS\license.dat

网友:
冒号可以,分号好像不行

网友(2014-02-24):
回复 网友D:

    求帮忙下载一篇文章 “基于片上变压器的CMOS全集成功率放大器设计”  浙江大学

网友(2015-04-20):
回复 网友E:

对于.cshrc 可以这么写 (我也是菜鸟,应该这么写没错)
setenv LM_LICENSE_FILE /$eda_tool_license_path/novas_license.datsetenv LM_LICENSE_FILE /$eda_tool_license_path/synopsys_license.datLM_LICENSE_FILE

其实就像你set path 是一样的,里面有很多条$path 运行的时候回自动的每条path去找,直到找到符合自己的

网友(2016-12-14):
回复 网友F:

windows 下加分号分开不同的license,linux下则是用冒号.这是个小区别.

网友(2018-11-08):
非常好,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