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事儿来看看噪声的问题吧

楼主(2011-03-07):
如上图所示:该图为motorola的TL431中的噪声谱密度仿真图,
想问问Y轴的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呀?是输出电压吗?由于我按照右下角
的电路连接和条件仿真出来比它大好多,想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仿的。
我仿出来Y轴是输出电压。感觉TL431好几个大公司出的电路图都是一样的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像是互相抄的……

网友:
一直没把噪声问题搞清楚。。。

网友:
Y轴上不是表明了单位吗?仔细看!如果是cadence,请使用ADE中noise选项进行仿真,输出值就是Y轴上的东东

楼主:
噪声不是分为热噪声和1/f噪声等等吗?cadence的spectre里仿真噪声没看见有选择仿真什么噪声的呀?那一起仿的是什么噪声啊?是综合整体的噪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