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25V-30V输入,5V输出,功率>100W的集成电路或者贴装模块

楼主(2011-03-07):
电路中电源设计部分想找一款合适的电源芯片或者模块(封装不能太大)。
有用过类似芯片的大侠们,请不惜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一般电源芯片抗不住的,这么大功率的,散热都是问题,一般的都是用分离器件搭的,市场上很多都是大的模块电源

网友:
要不查看一下一些LDO电源外置功率管,看能否做到

楼主(2011-04-29):
肯定要模块,自己搭接不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