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7与Quartus的兼容性

楼主(2011-03-07):
我的笔记本用的是原装的WIN7 home basic。明天因为展示需要,要在笔记本上装QuartusII 8.0系统。问题就出现了,我已经右键更改过QuartusII的兼容性到winxp,但是依然出现了兼容性报错。
       求助各位高手达人,有没有办法让8.0和WIN 7兼容?因为WIN 7下还有其他常用的开发软件,所以基本不考虑重装系统。如果8.0不行的话,那哪个版本的QuartusII可以和win 7兼容?请各位高手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9.1sp2肯定没问题,我现在用的就是,win7旗舰64bit。

更高的版本也没问题,就是太tmd难用了,编软件的人编完了都不自己使用一下吗。

网友:
没试过。一直用XP

网友:
8.0的版本太老了

网友:
    实际上应该使用过的,但是不会真正从普通用户角度出发的,哎~~~~

想问问你64bit-win7里面,ise和modelsim的使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说QII难用是指哪方面?
我一直用QII 现在用10.1 还好啊
不过我是XP系统,是不是WIN7 64位下的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用兼容模式跑,就是把开快捷方式属性,然后在兼容模式里选择XP SP3模式,就OK了,
远程使用modelsim 时一直使用兼容NT SP5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