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FPGA语言实现VGA显示彩条仿真老是出不来..求助.内有源程序和仿真截图

楼主(2011-03-07):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vga is
       port(
              reset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vga_hs_control                    :      out std_logic;
              vga_vs_control                    :      out std_logic;
              vga_read_dispaly          :      out std_logic;
              vga_green_dispaly         :      out std_logic;
              vga_blue_dispaly           :      out std_logic
       );
end vga;
ARCHITECTURE a OF vga IS
       SIGNAL hs: STD_LOGIC;
       SIGNAL vs: STD_LOGIC:='1';
    SIGNAL GRB: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PROCESS (clk) --clk = 24MHZ  hs = 30 Khz vs = 57hz
       VARIABLE i    :      integer range 0 to 799:=0;
       VARIABLE j    :      integer range 0 to 79:=0;
BEGIN
if reset = '1' then
   GRB <= "000"; i:=96; j:=0;  hs <= '1';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i < 96 then
            hs <= '0';
         elsif i = 799 then
            i:=0;
         else
            hs <= '1';
         end if;
         if j = 79 then
            GRB(1) <= not GRB(1);
            j:=0;
         end if;
         i:=i+1;
         j:=j+1;
       end if;
       vga_hs_control <= hs;
END PROCESS ;
PROCESS (hs)
VARIABLE k   :      integer range 0 to 524:=0;
BEGIN
if reset = '1' then
   k:=2; vs <= '1';
       elsif hs'event and hs = '1' then
           if k < 2 then
              vs <= '0';
           elsif k = 524 then
              k:=0;
           else
              vs <= '1';
           end if;
           k:=k+1;
         end if;
  vga_vs_control <= vs;
END PROCESS ;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and vs = '1' and hs ='1' then
              vga_green_dispaly <= GRB(2);
              vga_read_dispaly  <= GRB(1);
              vga_blue_dispaly  <= GRB(0);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a;

以上是源程序

下面是仿真图 RGB 三条输出全部没信号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先解决一下行场同步的问题吧,都长的和时钟一样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行场同步有很严重的问题,你设计的分辨率是多少来的?
看来你的频率是1GHz,这是什么制式?用到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if reset = '1' then
   GRB <= "000"; i:=96; j:=0;  hs <= '1';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i = 799 then
            i:=0;
         else
              i:=i+1;
         end if;

        if i < 96 then
            hs <= '0';
        else
            hs <= '1';
         end if;

         if j = 79 then
            GRB(1) <= not GRB(1);
            j:=0;
        else
             j:=j+1;
       end if;
      改成这样子再试一下吧

网友:
呵呵没有看明白

网友: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