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调制器的噪声整形特性

楼主(2011-03-07):
一直没明白DSM的噪声整形是怎么来的,比如一个简单的一阶DSM传输函数Y[z]=(z-1)*n+(1-(z-1))*E(z),难道这个1-z(-1)是一个高通滤波器么

网友:
    是啊,不是吗?

网友:
可以把Z域的传输函数,根据S域和Z域的转化关系z=e^(jwT),写成S域下的形式;然后根据欧拉变换e^jwT=cos(wT)+jsin(wT),用正弦函数表示.这样,可以把传输函数的幅度表示出来,这个时候标胶容易判断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