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相位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LC VCO为什么Q值越大相位噪声越小,为什么振荡的幅值越大相位噪声越小

网友:
好象是有条曲线的,Q越大表示越稳定吧.

网友:
Q越大,曲线越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
Q值大=>电阻小=>相位噪声好
幅值大=>噪声不变的条件下,噪声与信号之间的差距大=>相位噪声好

网友:
振荡的幅值大,相位噪声的绝对值也跟着大,dbc值不变,相位噪声不会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把相关的公式告诉我,或者推荐一篇paper

网友(2012-04-16):
根据相位噪声的公式,看看Q和振幅的位置,就知道他们变化会对相位噪声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
Leeson's equation phase noise is proportional to R/(Q^2*A^2), where R is the tank parallel reistance, Q is the tank Q and A is the carrier amplitude. Note that Leeson's equation is derived based on a linear analysis and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noise frequency translations.

网友:
Thomas Lee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专门有一章说相噪的事,可以看看,呵呵。。。

网友:
Leeson–Cutler phase noise model

QL is the effective quality factor of the tank with all the loadings in place (also known as loaded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