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OCEAN中foreach多个赋值

楼主(2011-03-07):
我使用OCEAN跑工艺角时,想在一层foreach内同时改变两个模型的工艺角而不想用两层foreach来实现,
请问应该怎么做?
例如:我要在一次循环中让管子和电阻依次同时处于ss,tt,ff,工艺角
cortsmc=list("ss","tt","ff")
Rcor=list("ss_res","tt_res","ff_res")
foreach(bb1 cortsmc
modelFile(
list("/home4/library/tsmc18rf_pdk_v13d/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sprintf(nil "%s" bb1))
list("/home4/library/tsmc18rf_pdk_v13d/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sprintf(nil "%s" Rcor))
...
)
但是上述一直存在语法错误,得不到电阻的模型...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2011-07-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错误提示unbonding。
请大虾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2012-06-28):
你既然想“在一次循环中让管子和电阻依次同时处于ss,tt,ff,工艺角”,那么在模型文件中将MOS和Res的corner统一名称,如二者均为tt,ff,ss,fs,sf……

网友(2014-04-16):
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2014-12-16):
想请问一下modelFile里面最前面的单引号’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用list把model列出来的话还需要用这个单引号吗?  菜鸟求大神啊

网友(2015-08-03):
    好像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