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07):
各位好,最近在用edk,刚上手碰到了下面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是在建好硬件电路之后打开sdk,加入了相关的c文件之后链接文件也产生成功了,
但是运行的时候就报错,错误如下:

Failed to run ELF executable on Target. XMD couldn't connect to remote target. Error::ambiguous command name "x": xadd_comp xadd_hw_hdl_srcfile xadd_hw_ipinst xadd_hw_ipinst_busif xadd_hw_ipinst_parameter xadd_hw_ipinst_port xadd_hw_subproperty xadd_hw_toplevel_port xbreakpoint xchan_close xchan_configure xchan_exists xchan_open xchan_read xchan_write xcheck_constant_signal xcheck_virtex2_device xcheck_virtex4_device xcheck_virtex_device xconnect xcontinue xconvert_binary_to_hex xconvert_num_to_binary xcycle_step xdata_verify xdebugconfig xdel_hw_ipinst xdel_hw_ipinst_busif xdel_hw_ipinst_parameter xdel_hw_ipinst_port xdel_hw_subproperty xdel_hw_toplevel_port xdisassemble xdisconnect xdownload xelf_verify xforce_use_fsl_dow xformat_addr_string xformat_address_string xfsls xgdbclose xgdbserver xget_addr_values_list_for_ipinst xget_addrparam_busif xget_bus_slave_addrpairs xget_connected_busifs_handle xget_connected_p2p_busif_handle xget_connected_ports_handle xget_handle xget_hw_bus_slave_addrpairs xget_hw_busif_handle xget_hw_busif_value xget_hw_busifs_by_subproperty xget_hw_connected_busifs_handle xget_hw_connected_ports_handle xget_hw_ioif_handle xget_hw_ioif_value xget_hw_ipinst_handle xget_hw_mpd_handle xget_hw_name xget_hw_option_handle xget_hw_option_value xget_hw_parameter_handle xget_hw_parameter_value xget_hw_parent_handle xget_hw_port_connectors_list xget_hw_port_handle xget_hw_port_value xget_hw_proc_slave_periphs xget_hw_proj_setting xget_hw_subproperty_handle xget_hw_subproperty_value xget_hw_value xget_ipinst_handle_list_for_iptype xget_mhs_dir xget_name xget_ncf_dir xget_ncf_loc_info xget_port_by_subtype xget_port_type xget_proc_inst_type_list xget_proc_slave_periphs xget_swbld xget_swver xget_swverandbld xget_value xhelp xistep xlist xload xload_hw_library xload_library xload_sysfile xmdmuart_exists xprofile xremove xreset xrmem xrreg xrun xrut xsilentmode xstate xstats xstep xstop xstuffs xtargets xtrace xtracestart xtracestatus xtracestop xverbose xverify xvpconnect xvpio xwatch xwmem xwreg xxxhelp
  XMD couldn't connect to remote target. Error::ambiguous command name "x": xadd_comp xadd_hw_hdl_srcfile xadd_hw_ipinst xadd_hw_ipinst_busif xadd_hw_ipinst_parameter xadd_hw_ipinst_port xadd_hw_subproperty xadd_hw_toplevel_port xbreakpoint xchan_close xchan_configure xchan_exists xchan_open xchan_read xchan_write xcheck_constant_signal xcheck_virtex2_device xcheck_virtex4_device xcheck_virtex_device xconnect xcontinue xconvert_binary_to_hex xconvert_num_to_binary xcycle_step xdata_verify xdebugconfig xdel_hw_ipinst xdel_hw_ipinst_busif xdel_hw_ipinst_parameter xdel_hw_ipinst_port xdel_hw_subproperty xdel_hw_toplevel_port xdisassemble xdisconnect xdownload xelf_verify xforce_use_fsl_dow xformat_addr_string xformat_address_string xfsls xgdbclose xgdbserver xget_addr_values_list_for_ipinst xget_addrparam_busif xget_bus_slave_addrpairs xget_connected_busifs_handle xget_connected_p2p_busif_handle xget_connected_ports_handle xget_handle xget_hw_bus_slave_addrpairs xget_hw_busif_handle xget_hw_busif_value xget_hw_busifs_by_subproperty xget_hw_connected_busifs_handle xget_hw_connected_ports_handle xget_hw_ioif_handle xget_hw_ioif_value xget_hw_ipinst_handle xget_hw_mpd_handle xget_hw_name xget_hw_option_handle xget_hw_option_value xget_hw_parameter_handle xget_hw_parameter_value xget_hw_parent_handle xget_hw_port_connectors_list xget_hw_port_handle xget_hw_port_value xget_hw_proc_slave_periphs xget_hw_proj_setting xget_hw_subproperty_handle xget_hw_subproperty_value xget_hw_value xget_ipinst_handle_list_for_iptype xget_mhs_dir xget_name xget_ncf_dir xget_ncf_loc_info xget_port_by_subtype xget_port_type xget_proc_inst_type_list xget_proc_slave_periphs xget_swbld xget_swver xget_swverandbld xget_value xhelp xistep xlist xload xload_hw_library xload_library xload_sysfile xmdmuart_exists xprofile xremove xreset xrmem xrreg xrun xrut xsilentmode xstate xstats xstep xstop xstuffs xtargets xtrace xtracestart xtracestatus xtracestop xverbose xverify xvpconnect xvpio xwatch xwmem xwreg xxxhelp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无从下手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人回答才怪呢,谁有那闲工夫给你看啊

网友:
自己耐下心再找找错误!!

网友:
问题在这里
”Error::ambiguous command name "x": “
这个提示可以参考一下,命令错了,你只给了个X,系统哪知道X是哪个命令啊,所以后面提示了一大堆以X开头的命令。
如果我这个解释也不对的话,建议你多看看报错的log吧,分析一下应该会有收获的。
这一大段会让人看的有点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