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激励怎么加?

楼主(2011-03-07):
各位好,我想请教一下:模拟电路的仿真时,激励应该怎么加?
比如运算放大器电路,其共模电压设定为0.6V,那么是不是在进行交流、直流以及瞬态仿真的时候,都要在串接0.6V直流电源的基础上加激励信号呢?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一个差分电路,说信号输入共模电平为0.7V,差分信号的幅度为0.6V,这样的差分信号,应该怎么加呀?

谢谢!

网友(2013-07-17):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还是初学啊,请问该如何加激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