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SPICE仿真rc振荡器,激励如何加?

楼主(2011-03-08):
用HSPICE仿真rc振荡器,如何模拟电路中的噪声?激励如何加?

我现在这样写的
VDD VDD_RC 0 pulse(0 1.8v 50us 0us 0us 20us 40us)
在pulse的高电平中电路是震荡的。

觉得这样写不太好。
应该是有1.8v的电源,然后再加上噪声的,不知道怎样写。求助!

网友:
用‘pwl’加电源激励。
比如:VDD VDD_RC 0 pwl(0 0 2u 1.8)

网友:
需要加噪声的嘛

网友:
可以用matlab产生

网友:
在电容上随便加个初始电压,vdd直接用直流就好了。
命令是
.ic v(电容端口名)=1 (这个电压是多少随便写)

网友:
楼主是要在电源上加噪声,然后看振荡器输出的变化?那你加的Pulse就不是从0到1.8V,而应该比如是1.7到1.9V。其实问题的关键还是你要加什么样波形的噪声,这样加的依据又如何。知道了波形,激励好写。

网友:
认真学习,还没有仿真过RC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考虑电源的噪声的话,在电源dc上叠加一个vsin就行。

网友(2012-02-14):
學到了一課!!!

网友:
噪音怎么表述?

网友(2012-08-10):
vsin的频率怎么确定呢?高频还是低频,1Khz or 1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