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余弦波的模拟调幅问题寻求高手指点!!QQQ!

楼主(2011-03-08):
本人用cordic算法实现了DDS输出的正余弦波形,现想对输出的正余弦波形进行调幅设计,做法是对波形输出sin or cos值乘ACW(幅度控制字),仿真后的波形如下:遇到的问题是波形的一二象限和三四象限错位显示,应该怎么修改代码才能显示连贯的正余弦波形呢?寻求高手指点,QQQ!

楼主:
寻求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自己顶

网友:
modelsim么?呵呵,把信号置成unsigned的就好了。方法在modelsim的工具栏里好像是显示栏里的什么。你自己试试就好了。

网友(2012-06-1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正头疼呢,楼主解决了没,可否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