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ADV7179视频输出闪烁

楼主(2011-03-08):
异常图像帧

异常图像帧

正常图像帧

正常图像帧

小弟的设备使用ADV7179输出模拟视频,最近碰到一个视频源显示的时候图像上部有一横条区域总是闪烁,N制不闪烁,PAL制D1就闪烁,CIF也不闪烁,那位高人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推断是显示buffer覆盖了,亮度的信息覆盖到了色度上。PAL是720x576的尺寸,比N 720x480要大,而CIF就更小了,所以CIF不会出问题

楼主(2011-05-14):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答
但是,我还是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吧,电视系统中,其实规定亮度值要在16到235之内,adv7179就是这样一款芯片,所以如果图像中有像素值超过这个范围,就会造成7179工作不正常,出现奇怪的闪烁。
EETOP 1000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