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差分放大器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在差分放大器仿真开环增益的时候为什么要接成反馈的方式??

网友:
仿开环就开环呗,有反馈不就成闭环了?

网友:
一楼问题是对的;
二楼回答是错的;
三楼在围观;
请四楼给出答案。

网友:
看了三楼的话,没人敢在四楼发言了O(∩_∩)O~
用开环和闭环的方法都可以仿真;开环仿真要手动设置消掉电路的system offset,用闭环的方式,采用夸张的电容和电阻(或电感)值,近似实现开环仿真。

网友:
怎么仿啊,观望。。。

网友:
接成闭环是为了稳定运放的直流工作点,具体办法看看allen的书吧,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
If it is a differential input and single-ended output amplifier, since the output common-mode level is not defined, a feedback is required to stabilized the output cm voltage. It may slightly effect the open loop gain, but shouldn't be large if the feedback is setup properly.

If it's a fully-differential amplifier, since there is a cmfb building block to define the output cm voltage, no feedback is requir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sdmout

   Thank you very much!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多谢7楼而不是6楼?

网友:
If you don't want this feedback, the output CM level maybe set close to the middle of the power rails by introducing a very small DC offset at the differential input.

However this DC offset changes when you sweep the process corners. So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is to add a very large feedback resistor (for cmos input differential pair only); or maybe a very large inductor.

网友:
正解逐步浮出水面

网友(2011-05-23):
开环仿真就可以了,在输出加一个理想的cmfb

网友(2012-08-01):
对头,论坛里牛人多

网友(2023-01-14):
开环就是开环,闭环就是闭环,差分为了工作在稳定的阶段,都是结成一个负反馈的闭环,仿开环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