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fi模块功放电压可以改变吗?

楼主(2011-03-08):
  各位大侠,本人在一家公司实习,打算写一篇毕业论文,就是把射频前端的功放电压适当的改变一下(本来是固定的),看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大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模块主芯片采用8686。
  就是把下图的优化后的动态电源管理方法引入到WIFI中。探讨其可行性。
  由于本人对wifi理解很粗浅。求高人指点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可行的话大概的思路是什么。
  跪谢啦。

楼主:
没有人来搭理搭理我吗?

网友:
現在Base band IC電源都做得很好,
利用外供電電池管理方式與Base band IC內供電,
對於降低PA耗損可能影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