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mi的tmds接口能不能与fpga的lvds接口直接相连

楼主(2011-03-08):
内容如题所示

网友:
不可以的 tmds 的 encoding 和LVDS是不相同的 所以是不能直接互联互通

网友(2011-06-29):
不是因为encoding的问题吧,只是电平不同,中间加一级的转换就可以了。用FPGA做TMDS解码,很常见啊!

网友(2012-01-16):
   能否继续详细说一下,加一级的转换是加什么样的转换啊?

网友:
可以的。Spartan 系列的FPGA可以支持TMDS输入输出,见参考设计: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application_notes/xapp460.pdf

网友(2018-12-13):
理论是不能直接对接的,因为两者的电平标准是不一样的,中间需要做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