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合成

楼主(2011-03-08):
我有两个62.5M的互为反向的时钟,用verilog怎么合成一个125M的时钟,没有PLL

网友:
想了一下,
加几个buffer做delay,控制好这个delay的值,然后和原时钟做运算。
没想出来其他办法,有高手可以share一下想法不?

网友:
这种时钟弄出来你敢用么?125M已经不小了

网友:
要想出个准确的125M,是不可能的,延时的方法出个大概的时钟,凑合用,误差至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