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tera FPGA的IO口的行、列坐标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altera FPGA在锁定引脚的时候有特殊要求,比如说DDR2的时钟信号不能与DQ、DQS在同一个IO坐标,它这个坐标的说明文档哪里能找得到啊?我上官网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网友:
你的问题有些不清楚,何谓同一个坐标,我没有用过ALTERA的FPGA,但是据我用Xilinx的经验来说,同一个坐标只有一个PAD啊,当然不能同一个管脚绑定到两个不同的PAD上。
不知道你这里说的“IO坐标”是不是指一个IO bank

楼主:
不是,它是有坐标的,每个坐标内有好几个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Xilinx里面曾经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Xilinx的一个bank只能有一个电平,是不可以把两个不同电平的信号绑定到同一个IO ban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