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11-03-08):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做一个正弦波发生器,不采用dds技术

网友:
正弦波本来就不需要dds,查表即可

楼主:
可以用dds产生,只是此处想用查表法完成

楼主:
查表法产生正弦波时是不是存储在ROM的每个数据都要读取?如果想改变输出波的频率该怎么做?

网友:
是数字的正弦波?

网友:
采用CORDIC算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用4种办法:1.small rom  就是ROM里只存1/4或者1/8的幅值,象限你要算出来。
                            2.big rom 整个周期都存下来,这个ROM有点大的!
                            3.cordic
                            4.泰勒级数变换
  具体每种怎么个算法,你要查资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我推荐你用第一种,简单好理解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了,多谢楼上几位!个人认为还是第二种方法比较简单一些。嘿嘿

网友(2013-09-17):
用ROM存储正弦波波形的数值,而(读ROM的频率*你正弦波点数)就是你正弦波的频率,如果想频率可调只需设计读ROM的频率可调即可。
如果想达到幅值可调,可以在后端加乘法器或者在你DA输出的位置加一些措施。
你这个怎么看怎么像我本科学FPGA时候考试题。

网友:
自己采用cordic算法产生一个正弦波

网友:
输出要DA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