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被Cyclone III搞得死去活来,特来求教。epcs@ciii复位无法boot

楼主(2011-03-08):
ep3c55+epcs16+sdram,程序和逻辑都固化进epcs16,复位地址指向epcs16,程序运行空间指定为sdram,调试工具用的是quartus ii /nios ii 8.0+sp1版本的。程序和逻辑固化好,掉电后重新上电,程序运行不起来,但是在线运行一遍nios ii,整个板子能正常工作。
       运行程序的SDRAM挂了两片mt48lc8m16,组成32bit。同事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将两片SDRAM的DQMH和DQML管脚分别连接了起来,因此是需要两个信号控制。而FPGA的SOPC系统自带的SDRAM Controller生成的顶层模块是DQM[3:0],一共4个信号,分别对应两片的DQMH、DQML。因为我有看到别人写的对于SDRAM的操作,就是直接将DQMH和DQML两个输出赋值为0,没做其他处理。我就想当然的没把SDRAM Controller生成的DQM[3:0]输出赋值给外面的两个信号,因为也不好弄,4个信号对2条线的,直接在顶层模块里拉低输出了DQMH、DQML。
     希望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从你前面的描述来看,并不能确认问题是由SDRAM引起的啊,楼主何以怀疑是SDRAM管脚的问题呢?
也许是启动根本无法加载(比如flash或者ROM)什么的,为什么不怀疑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