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akage power的数量级大概多大

楼主(2011-03-08):
看到好多论文里对leakage power的数量级一般是几百uw(TSMC 90nm 电路:16*16乘法器),而我自己用synopsys的primepower工具测量而只有几uw(smic 65nm 电路时16*16乘法器)。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啊?
大家有没有测过leakage power?大概多少?
占总功耗比例大不????

楼主:
ddddddddddd
自己顶下。。。

网友:
I also need to know it

网友(2012-03-08):
re,同想知道,不是号称65nm一下leakage可能占到总功耗的30%以上么?

我用dc报出来的leakage要比internal和switching小很多,几乎是十分之一的样子,tt corner下

有人说ml corner下leakage很大,但ml corner 根本就不会存在,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要看你用的那种cell,90nm已经有分low-vt和high-vt的cell了,leakage相差本来就很大了

网友:
不同的工艺漏电是不同的,但是越小的工艺应该漏电越大。。。

网友:
有一个基本的参数,就是0.13微米 G工艺下,25平方毫米的设计,leakage power在1mA以内。
“synopsys的primepower工具测量而只有几uw(smic 65nm 电路时16*16乘法器)。”
楼主的结果应该问题不大,因为16x16的乘法器本身占用不了多少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