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参数提取,EDI

楼主(2011-03-08):
哪位兄弟比较熟悉encounter?
不使用capTbl,提取的RC参数,精度可以接受吗?

网友:
不能换用,但是可以自己照着写一个tf文件,不带captable还是会有一些差,不过没有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STA做保证就行~~~

网友:
帮你详细解释下吧:
厂家标准的工艺文件是ict,这个是标准,是其他工艺文件的母本;
itf是ICC用的工艺文件;
captable是Encounter的工艺文件,generateCaptbl只能吃ict吐captable。

随便说一下,9.1以后的Encounter只在Routing之前用captable,在routing后用QRC techfile,因为在routing后Encounter会调用QRC引擎进行寄生参数抽取,更靠近Signoff结果。

网友:
如果没有cap表,就用extractedRC抽取是根据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encounter9.1, 没有ict,也没有QRC的techfile,所以不知道精度如何,时序报告和pt差距很大。

网友:
甚麼都沒有, 應該是用LEF 的header 裡的metal 裡的squrt RC值去extract..
如果真的沒有captab, 就想辦法讓LEF裡的準一點了, 再用ostrich 跑一下RC factor..
盡盡人事, 0.18應該還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ICT和QRC techfile,跟foundry要!实在要不到,itf总该有吧,告诉你个小秘密,QRC安装目录下自带一个叫itf2ict的perl小程序,可以把itf转成ict,有了ict,就可以提captable和QRC techfile了,哈哈。

天无绝人之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啊,还有这种方法,你真是厉害啊

网友(2011-07-03):
5楼正解,什么都没有, cadence默认用
工艺LEF文件提取,LEF文件里面有关于CAP&RES的描述. 不是什么都可以跟foundry要的, 深亚微米工艺你不用要,肯定有. 老工艺你也不用要,没有! 开发可以,你来付费,但是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了.

网友(2011-10-14):
请问QRC是什么软件?能不能告诉我?

网友:
厉害啊,

ict转captbl为啥出错, 是在外面用 generateCapTbl { -ict <ict_fileName> | -pcs < pcs_fileName>}  [-basic | [-solverExe <exec_path>] [-lef <lef_fileName>[-shrinkFactor <value>]]] -output <output fileName>  [-bestModel]
转的么,没啥选项啊, generateCapTbl -ict XXX  -output  *.captble ,

最好能用captble, 如果不用qrc 的techfile的话, captable和ict的精度类似的

网友:
qrc is cadence signoff extraction tool now ,

upgrade from  fire&ice qx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指点,小规模的不用captable也可以。

大规模的芯片,差距会很大。

网友(2012-02-01):
回复 楼主:

    在encounter里怎么提取QRC参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QRC我也没有用过,我现在做的工艺连captable也没有使用。QRC的tf文件招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半天没找到,麻烦楼主告知是哪个工具(EXT?),具体路径?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QRC  就是EXT。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59457&highlight=EXT9.1.2

另外,EPS和ETS也是高级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ict生成captable的命令就在encounter安装目录下面,generateCapTable。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问题是我没找到那个itf2ict的Perl小工具,哪位知道,告诉一下路径。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15758192/QQ/WinTemp/RichOle/Q[R}~VS[AO~Y}84(6BCY8_K.jpg 这里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encounter/share/anls/gift/scripts/itf_to_ict.pl这里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已经看到

网友(2012-03-12):
学习一下这里可以找到我要的答案

网友:
学习,很有用啊

网友(2012-05-24):
学习了 高手很多啊!多谢多谢!

网友(2012-11-30):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capTbl文件,我也知道该文件时二进制的,前面开头可以的是文本格式的ict文件。我已经将ict内容从capTbl中复制出来了。但我想得到itf文件,请问,如何将ict转成itf文件,谢谢。

网友:
太高端了,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手上有三个工艺的ict,分别是ss ff tt。我也可以明白将这个三个Cap Table的转化方法,就是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命令,

问题
1.在importDesign时,和导入Cap Table相同选项卡下面,有个qrc的选项卡(sign off),想问问这一栏需要导入的文件的后缀是什么?

2.如果同时导入了Cap Table和qrc的文件,那么工具在各个阶段用什么来计算rc?如果只导入Cap Table没有qrc,或者只有qrc没有Cap Table会对时序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请教几个问题。

问题
1.在importDesign时,和导入Cap Table相同选项卡下面,有个qrc的选项卡(sign off),想问问这一栏需要导入的文件的后缀是什么?

2.如果同时导入了Cap Table和qrc的文件,那么工具在各个阶段用什么来计算rc?如果只导入Cap Table没有qrc,或者只有qrc没有Cap Table会对时序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G:

    1, 一般是.tch 或者.tech 。
    2,QRC好像只能填写一个文件,就是一个corner的,capTable倒是可以填写三个corner。
        没有用过QRC文件,用tbl感觉做出的timing也不错的,只是比较悲观。

网友:
参考 参考

网友(2013-05-14):
多谢,已经看到

网友(2013-09-14):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前辈,这个小程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啊?

网友(2013-12-31):
精度LEF<Captab<QRCtch

网友(2014-04-29):
版主,请教一个问题啊,在将.ict转换为.tch的时候,总是报错说.ict里有illegal keywords,wire_edge_enlargement_c和wire_edge_enlargement_r,但是我看了QRC techgen reference manul 里说这两个是keywords啊,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5-01-13):
请教下,只有Applo Techfile ,没有ITF文件,Applo Techfile可以转成ITF文件么?

网友(2015-03-17):
请教下,我只有lef文件,怎么产生capTbl文件?

网友(2015-11-19):
回复 网友G:

    你好:
请问你的第二个问题解决了吗?可否提供一下答案,在preRoute是用的capTbl的内的值,而postRoute用的QRC tech(也就是ict file)来进行RC参数抽取,从精度上来讲,capTbl更rough一些,而用ict 得到的RC更真实一些,我理解的对不对??请指出错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