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国内的foundry

楼主(2011-03-08):
小弟想请教一下,国内的模拟电路0.35um工艺的流片厂商有哪些?还有就是他们和TSMC以及SMIC这种大公司有多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一下  贝岭,士兰微,无锡上华,北京首钢NEC,华虹?宏力? SMIC好像不做0.35的工艺。

就0.35的工艺来说,应该没有多大差距,毕竟这么落后的工艺,各个fab其实是大同小异了,很多都是从TSMC发展来的。即使是比较先进的工艺,也都差不多。
我觉得可能的差距在于机器的稳定性(听说很多小厂的机器不是很稳定,听说而已),以及对design house的support上。好比出了问题,大的fab能更快地找到root cause。小的可能慢一些。
以上是个人所知,仅供参考,自己没有接触过。18以上的工艺,不大熟悉。35的。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TSMC 的。18和SMIC的。18工艺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吗?MPW价格会相差很大吗?

网友:
在0.18 制程, 如果是analog电路, 对于model files的参数, 制程的偏移, TSMC还是比较可以信赖.

如果是数字电路, 个人有一次SMIC 0.13um 的经验. 他们的cell library 相对其他foundry, 速度慢一些. 所以如果是要求频率效能的产品, 不建议. 但是只要求降低成本, 效能一般的设计, 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
我是菜鸟,半句都听不明白

网友:
主要差距 model准确度,工艺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