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sura做LVS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我用Astro做完PR后,导出gds和网表(.v),然后把它们导入virtuoso里,想用Assura来做LVS。这里遇到一个问题:
Assura做LVS的时候要求是电路级(或者说管级)的网表,而从Astro导出的网表是门级的。那么,需要把该门级网表转换
成电路级的网表? 需要的话,怎么转换?;如不需要的话,做LVS时怎么对Assura进行设置呢?
还请大家帮我解决下,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v2lvs不是calibre下的命令么,在assura下也能用? 还是说用calibre转换好后再导入assura做?

网友:
用v2s命令就行啊,能把电路级网表倒换成门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