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中的基准电路带宽越大越好吗?

楼主(2011-03-09):
如题,对于1MHZ的开关频率,基准电压的带宽设在多少较为合适,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
基准电压OP-GAIN 越大越好.

网友(2011-07-29):
基准模块本身就应该工作在静态,为什么要把基准做的带宽很大~~如果要求某些基准有驱动能力,可以加buffer去啊?

网友(2011-11-20):
带宽对应的是响应,带宽越大,响应越快。
所以,这个是在负载有切换时响应会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