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设计中的带隙基准,带宽越大越好吗?

楼主(2011-03-09):
如题,对于1MHZ的开关频率,基准电压的带宽设在多少较为合适,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带宽。而是抗干扰能力。
开关级的干扰很大很大的!我们做过,结果bandgap受干扰严重啊!!!

网友:
说的有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当然,抗干扰是开关电源的重点了。如果抗干扰能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基准环路的带宽做的太大是不是也不好?会引入高频噪声但是我又觉得,如果把基准的环路带宽做到足够大,那么基准对高频噪声能够更快的做出响应是不是也挺好??迷茫了。

网友(2011-05-23):
一般不直接用阿,有buffer

网友:
一般要求基准带宽比振荡器频率高,基准的带宽高,则PSRR的带宽也高,抗电源的干扰能力就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