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电路的CMFB问题

楼主(2011-03-09):
在全差分电路中,CMFB是用来减少Acm的,这样可以大大增加ICMR,稳定VOUT的共模电压,但我想问在实际电路中,VOUT与VCM是否有很小的误差啊?我是指DC的时候,这是不是指的是直流负反馈啊。是不是这样啊???不懂特来求教。

网友:
在全差分电路中,CMFB是用来稳定Vout的工作点的。
Vout与Vcm比较的差值构成CMFB的驱动,以达到Vout的稳定。
我觉得你概念上还不清楚。建议读读Gray的第十二章,讲解的非常好。

网友:
CMFB和直流反馈是两码事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呢,直流负反馈=CMFB???实现CMFB就一定要用直流反馈?那SC-CMFB也算直流反馈吗?存在直流反馈就一定可以实现CMFB吗?谁来回答下,有点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负反馈稳定共模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SC-CMFB确实是直流负反馈,非常明确。要改掉直觉思维

网友(2011-04-17):
CMFB本质就是直流负反馈

,在连续时间CMFB中就是这样,必须要求有负反馈的。

网友(2011-05-29):
CMFB的作用到底怎么样,可以通过去掉CMFB和不去掉CMFB两种结构来仿真,通过仿真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其不同。

网友:
Vout=(Vo1+Vo2)/2-Vref+Vbias
我的理解是DC时,理想结果Vout=Vbias
SC CMFB处理的都是直流电平,貌似也算是直流负反馈吧
求高手

网友(2012-06-29):
直流负反馈~

网友(2014-12-04):
误导啊!
竟然说cmfb是直流负反馈。
直流是必要的,交流同样重要!  cmfb环路的带宽不能比主带宽低太多了,否则瞬态的CM电平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