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FPGA中对一个浮点数进行下取整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1-03-09):
小弟在FPGA中进行浮点运算时,需要对某些浮点数下取整,在Vhdl语言中似乎没有这样的函数,所以出来向大侠们请教一下。做过这方面的前辈们可否给些代码(VHDL)以供参考,或给些思路。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指的是运算值的舍入吗?
在IEEE754标准中,舍入处理提供了四种可选方法:
就近舍入 其实质就是通常所说的"四舍五入"。例如,尾数超出规定的23位的多余位数字
是10010,多余位的值超过规定的最低有效位值的一半,故最低有效位应增1。若多余的5位
是01111,则简单的截尾即可。对多余的5位10000这种特殊情况:若最低有效位现为0,则截
尾;若最低有效位现为1,则向上进一位使其变为 0。
朝0舍入 即朝数轴原点方向舍入,就是简单的截尾。无论尾数是正数还是负数,截尾都使取
值的绝对值比原值的绝对值小。这种方法容易导致误差积累。
朝+∞舍入 对正数来说,只要多余位不全为0则向最低有效位进1;对负数来说则是简单的
截尾。
朝-∞舍入 处理方法正好与 朝+∞舍入情况相反。对正数来说,只要多余位不全为0则
简单截尾;对负数来说,向最低有效位进1。
参考:
-----------------
还是说浮点转换成整型时的舍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我的意思是将一个浮点数只取它的整数部分。比如0100000010100110*****,取整后为01000000101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为整形时的舍入。

网友:
在转换时直接舍弃低位不就可以了吗?
附件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
哦,你是说去掉浮点数的小数部分,只留下整数部分,结果仍然以浮点数形式保存。
那也类似,根据指数判断有几位小数,把那几位置为0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我下下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if-elsif-...else,来判断小数位的个数的。用case语句的话,对于指数部分小于127和大于149的情况不好表达。

网友:
正数比较好处理,只需要根据指数判断小数点到底在哪,然后后面置零即可。

负数,如果你要做-5.234 = -6的话,需要进行一次进位。

做出来不难,做的快的话,是有很多说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好,我所计算的都是正数。谢谢你了!

网友:
对于指数部分小于127和大于149的情况再另外一个if里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se语句是不是要比用if -elsif-...-else语句节省很多的资源?

网友:
资源未必,级数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级数应该对应反应时间吧。谢谢了。

网友(2011-08-20):
很有用啊 感谢楼上!

网友(2013-03-24):
1.1579208923731619542357098500869e+77

网友:
很有用啊 感谢楼上

网友(2014-02-27):
在论坛里关于浮点数处理的都是楼主发的帖,楼主蛮给力嘛~

网友(2015-11-08):
要是有函数就好了

网友(2016-03-12):
好久之前的帖子了,看来论坛不够活跃啊

网友(2017-04-08):
还好,我所计算的都是正数。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