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232串口发送数据的实际速率

楼主(2011-03-09):
RS232串口发送数据时波特率通常为9600到115200bps之间的几个特定数值,这里的波特率指的应该是码元的宽度。想请教下,实际上串口发送时帧与帧之间是连续的还是有间隔的?以9600的波特率为例,个人倾向于认为,帧与帧之间存在不定的间隔。换句话说,RS232平均意义上的速率会低于9600的,各位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只能跟你举个例子,如果房子有100个平方,是不是表示每个平方都挤满了东西呢?

网友:
是连续的,但一般都有起始位和结束位,所以就9600的波特率来说,传输有用信号的效率就是9600*8/10。当然这个的前提是你设定了有起始位和结束位,无校验位,且一帧的长度为八。

网友:
一个标准,大家都按标准执行,通用性好

网友:
呵呵,是您啊,织女星。

网友:
我就这个问题做过实验,将电脑作为上位机,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连续发信号,用示波器捕捉信号,看到的现象是,两帧之间只有一个结束位和起始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仔细想了下,还是觉得RS232规定的各种波特率都是在连续传输情形下给出的(正如zhangtaozt老弟用示波器看到的样子),即对于含有起始位和停止位的一帧来说,连续传输的意义就是指起始位和停止位紧密衔接——零间隔!当然传输效率,假设一帧长10bit,只有80%。我想你打的比方也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网友(2014-03-25):
码元的宽度

网友(2016-04-22):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