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如何测量电路的总电流?

楼主(2011-03-09):
在做一个rc振荡器
因为要考虑功耗问题,我加了这样一句话,想查看电源处的总电流,但输出结果是avgcur=0.
.meas tran avgcur AVG I(vdd_rc) from=100ns to=8us

看有的说加一个0v的电压源查看,但电路中用到电源电压有好多处,不知道怎么加。

求高手,求指教,求点拨!谢谢

网友:
在波形图上量也是个方法

网友:
在电源处串一个0.01ohm的电阻,看电阻上面的电流

网友(2015-09-24):
vdd_rc vdd gnd pwl(0 0 100n 3)
.tran 100n 1s
.meas tran I_vdd_rc avg i(vdd_rc) from 20m to 80m

网友:
我的这么写在lis文件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算出来才是平均电流,加电阻看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