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our software subscription period has lapsed. Your current

楼主(2011-03-09):
Your software subscription period has lapsed. Your current
出现这个警告怎么办?

网友:
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软件授权过期了,如果不影响功能就无所谓。要是不能用,那么只能重买license,或者重新找破解了。

网友(2011-08-22):
今天出现了同样的错误,好在没影响功能,还能用

网友(2012-09-25):
出现同样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