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用Hspice,能直接由直流仿真得出跨导Gm曲线吗?

楼主(2011-03-09):
如题,我将差分输出端接上50欧姆电阻,测电阻上电流,然后将电流对输入电压求导,不知正确否

楼主:
多多指教啊

网友:
总觉得楼主的问题别扭,Hspice只是个仿真计算工具,你如果有办法“将差分输出端接上50欧姆电阻,测电阻上电流”,那就可以,无论是不是用Hsp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意思是我在Cadence里搭电路,差分输出端接50欧姆电阻,测电流,并对电流求导,得到的曲线好像是对的

网友:
就是说,你是用cadence的spectre作的仿真了。
只要电路对、测试电路(仿真用电路)正确,加的激励对,就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楼主:
没有其他人了啊

网友(2011-11-16):
很想知道怎么用spectre仿真mos的跨导,这一点好像用hspice很容易做到。

网友(2014-04-17):
我还想着先求到增益再除以ROUT
看来还是楼主的方便些

网友(2017-07-17):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您,Hspice怎么仿MOS管的gm和Id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