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问题

楼主(2011-03-09):
偶然间看到一个仿VCO的资料里有个pss仿真中出现了transconductance,小弟最近在仿跨导放大器中GM随输入电压变化的曲线,不知道应该如何由Cadence中控件直接得到,而不用借助于计算器,请多多指教

网友:
扫描行不??

网友(2011-05-26):
You may use parametric analysis in Cadence ADE, use the input DC voltage as the sweeping parameter. At each sweeping point, do a AC analysis at 0Hz. You need to tie the output to a DC voltage source. Measure the AC current in the voltage source.

网友(2013-02-25):
有没有人做过PSS仿真?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