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Buffer

楼主(2011-03-09):
见过电压Buffer 但没见过电流Buffer 或者见过不晓得 所以还得请教各位
能否讲讲电流Buffer的原理及应用
越详细越好 先行谢过了

网友:
需要电流buffer的情况一般是电流源的输出阻抗(R0)不够大,所以一般用共栅结构增大电流源的输出阻抗而保证电流大小不变,R=gm*R*R0+R+R0(gm:共栅管道夸导;R:共栅管的输出阻抗),这样根据实际带负载的情况选择R和gm来确定共栅管的尺寸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等着缺钱的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buffer一般是考虑到前级的带负载能力(输出电流大小),但是如果有电流buffer,难道要考虑输出电压大小,这样的话,只要接不同的电阻,通过控制电阻上的压降,就可以控制输出地电压值!
是否是这样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咱再等等高手

楼主:
欢迎高手解答啊   大家畅所欲言  讨论学习嘛

网友:
共栅电路就是电流buff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共栅电路作为电流buffer时,尺寸、指标如何考虑确定?

网友:
第一次听这个概念,坐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