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中浮点数求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VHDL)求助!

楼主(2011-03-10):
在FPGA中对两个浮点数进行求余运算,不知道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啊!不胜感激。

楼主:
我的思路是用浮点核先做除法,在对结果进行下取整,然后用被除数减去除数和结果的下取整之积。(fmodulo(a,b)=a-b*floor(a/b)),但感觉这样做好麻烦啊,各位大侠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
多数“移位加”类的除法算法都可以在得到结果的同时得到余数,或者只需要一次加法补偿即得到余数。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不过能说得再详细些吗?我是用的浮点核做除法,不知道浮点核有没有余数输出呢?

网友:
核大概输出余数的不多吧。。。

刨去指数部分,光说尾数。
“移位加”类的算法,都是选出部分商,然后用被除数循环减去部分商与除数的积。
都是这么个过程,最后一次迭代后,剩余的被除数要么比除数小,要么是个负数 (不同算法不一样)。

比除数小,就说明除法做完了,剩下的就是余数;
是负数,说明上一次的部分商选大了,应该选比上次用的那个小1的数。也说明上次多减了一次除数。
做一次加法把它补偿回来就可以了。

自己做,可以达到和核一样的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对自己编浮点的除法不是很了解,能否给个例子以供参考呢?

网友:
试着找找这本书

《Computer Arithmetic Algorithms: Second Edition》 by Israel Koren
里面除法的例子挺好的。

还有一本也可以参考
《Computer Arithmetic: Algorithms and Hardware Designs》by Behrooz Parham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了!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2011-05-06):
看到程序才能提点想法

网友(2011-10-02):
有源码吗?

网友(2015-10-21):
3ks.2l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