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pf 中遇到的问题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1-03-10):
该设计的芯片的层次结构是这样的
顶层module 是 cpu
m_alu 和 m_machine是cpu的两个子模块的例化名
upf的语法定义如:
create_power_domain pd_cpu
create_power_domain pd_alu -elements {m_alu}
create_power_domain pd_mach -elements {m_machine}
create_supply_port  VDDL  -domain pd_cpu
create_supply_port  VDDH  -domain pd_cpu
create_supply_port  VSS  -domain  pd_cpu
create_supply_net vdd1 -domain pd_alu
create_supply_net vdd2 -domain pd_mach
create_supply_net vdd1 -domain pd_cpu -reuse
create_supply_net vss1 -domain pd_alu
create_supply_net vss1 -domain pd_mach -reuse
create_supply_net vss1 -domain pd_cpu  -reuse
connect_supply_net vdd1 -ports {VDDL}
connect_supply_net vdd2 -ports {VDDH}
connect_supply_net vss1 -ports {VSS}
set_domain_supply_net  pd_cpu  -primary_power_net  vdd1     -primary_ground_net vss1
set_domain_supply_net  pd_alu  -primary_power_net  vdd1     -primary_ground_net vss1
set_domain_supply_net  pd_mach  -primary_power_net  vdd2     -primary_ground_net vss1
add_port_state VDDL   -state {slow1 0.9}
add_port_state VDDH   -state {fast2 1.1}
add_port_state VDDH   -state {slow2 0.9}
add_port_state VSS   -state {slow3 0}
create_pst top_pst  -supplies [list VSS VDDL VDDH]
add_pst_state s1 -pst top_pst  -state {slow3 slow2 slow1}
add_pst_state s1 -pst top_pst  -state {slow3 fast2 slow1}
然后使用dc_2008能支持upf mode综合
启动dc_shelll -gui
检查是否是upf mode
shell_is_in_upf_mode  返回值为1
source dc的运行脚本
load_upf
到compiler阶段工具报错了
后使用check_mv_design去检查
supply net vdd1 does not have a define operating voltage
supply net vdd2 does not have a define operating voltage
supply net vss1 does not have a define operating voltage
工具就没法compiler

问题:
1.在add_port_state 阶段对所有的VDDL VDDH VSS都给出了电压值,且这些ports 也
对应的vdd1 vdd2 vss1连接了,按理说有电压值.
请高手指点:
  怎样修修改才能给vdd1 vdd2 vss1加上电压.

楼主:
大哥,没有synopys的支持,那就不能做综合啦.

楼主:
鄙人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解决啦,还得靠自己.

网友(2011-10-14):
upf 中遇到的问题请各位指点,贴出解决方法啊。

网友(2011-12-0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LZ是怎么解决的,求帮助。

网友(2012-08-24):
回复 网友A:

   LZ能贴出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在ICC里要用set_voltage 命令给power net 设上voltage,具体的去man一下

网友:
楼主,在upf load完了之后,set_voltage xxx -object_list xxx给加上电压,然后再incremental compile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25):
LZ能贴出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2-25):
set_voltage 都没有,亲。。。

网友(2018-05-16):
怎么感觉看的一脸懵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