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sura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每次做assura的时候就弹出

网友:
,问下有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
给的资讯太少了,不好判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做DRC的时候 都设置好了后点击OK时候就弹出了上面的图片……

网友(2012-06-19):
这是因为版图中加入了非版图显示的东西,比如说lsw中没定义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