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像处理速率与数据采集速率匹配问题

楼主(2011-03-10):
正在做关于视频监控的系统设计,所用的A/D和D/A芯片的工作频率都是27MHZ,现在需要加入图像处理模块,中值滤波。问题是为了能达到实时显示的目的,我应如何来考虑中值滤波的处理速率?是不是中值滤波的处理速率也是27MHZ才能满足要求?中值滤波计划采用3*3模板的。

网友:
视频信号行信号之间会有一定的空余时间,帧信号之间也会有,也就是说处理速率稍稍慢点没有关系,前提是需要有buffer

网友:
好问题,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