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比较器的原理

楼主(2011-03-10):
比较器

比较器

请问这是什么结构的比较器啊,什么论文中有介绍?谢谢!

网友:
路过,帮顶,从来没见过,等待高手

网友:
我曾经在PLL里面见到过,用在VC的预充电上面的

网友:
high speed comparator
output 取在 Vref那端 N/PMOS的drai
分析時先把Vin/Vref看成一對differential input 會比較好理解!!

參考 Baker 的教科書!!

网友:
好像在SANSEN那本书上看到过
好像是说这种结构的摆率会大一些.
具体你可以翻一下他的书看一下.

网友:
自偏置放大器,allen的书上P378有讲,该章最后参考文献部分有该电路的初始来源,可以参考。

网友:
继续等待有人附上资料

网友:
没见过,期待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这个电路没见过,输出在哪?

网友:
没仔细琢磨过这个

网友:
放大器增益足够高的时候,一端电压一定,另外一端作为输入,不就是比较器了吗,
比较器的摆率,也就是等效于放大器的带宽,呵呵

网友:
It's a positive-feedback comparator , act as a latch, belongs to high speed comparator.

网友:
正学习比较器

网友:
自偏置比较器,我记得是可以带大的负载。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Two Novel Fully Complementary Self-Biased CMOS Differential Amplifiers.pdf

网友(2011-04-16):
Allen的书上有一章讲比较器的好像有。

网友(2011-11-29):
16楼的论文给出了解释

网友(2012-09-27):
wo lai xue xi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

网友:
自偏置,高slew rate,双端输入单端输出情况用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