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v2lvs转换网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我在用v2lvs命令把verilog网表转换成spice网表时,报了一下warning:
warning:positional call to undeclared module FILLTIEM in encoder -pin order will match verilog call.
(这里我的top module名是encoder)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怎么在网表里定义core filler和tap cell 呢?

网友:
请问什么是core filler和tap cell?

网友:
你生成版图导出.v文件怎么还有core filler和tap cell存在?你导的命令有问题吧,可以把那些去掉啊。

网友(2012-12-08):
回复 网友B:

   导出的命令不对,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修改掉!!

网友(2013-01-08):
在cdl里写一个空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