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2010 的安装问题,求助,在线等啊,谢谢

楼主(2011-03-10):
Hspice_D-2010.03-SP1
*2-1.sp DC  Node  Voltage   Analysis
Is      0   1     DC        6A
Vs     4   0     DC        3V
R1     1   0               1
R2     3   0               2
R3     3   4               3
RL     1   3               1
.OP
.DC    Vs  3V    5V        1V
.PRINT  DC  V(1)  V(3)      V(1,3)
.END

****** HSPICE -- D-2010.03-SP1 32-BIT (May 26 2010) winnt ******
  Copyright (C) 2010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rom Synopsys.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e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f:\0510601-ch2\p2-5.sp
  lic:
  lic: FLEXlm: v8.5b
  lic: USER:   Administrator        HOSTNAME: OK6H4J9L18NB0SA
  lic: HOSTID: 001d60834fec         PID:      3340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27000@elena
  lic: Checkout 1 hspice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1-dec-2020/2007.9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001d60834fec
  lic: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G:\synopsys\Hspice_D-2010.03-SP1\meta.cfg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3         bypass  = 2
******
*2-1.sp dc node voltage analysis

  ******  dc transfer curve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volt    voltage      voltage      voltage
                     1            3            1
                                               3
    3.00000     375.0000m    750.0000m   -375.0000m
    4.00000     500.0000m      1.0000    -500.0000m
    5.00000     625.0000m      1.2500    -625.0000m
y
1****** HSPICE -- D-2010.03-SP1 32-BIT (May 26 2010) winnt ******
******
*2-1.sp dc node voltage analysis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all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0:1       = 375.0000m 0:3       = 750.0000m 0:4       =   3.0000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s
  volts      3.0000
  current -750.0000m
  power      2.2500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2.2500        watts

***** current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is
  volts   -375.0000m
  current    6.0000a
  power      2.2500a

     total current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2.2500a       watts

**** resistors

subckt
element  0:r1       0:r2       0:r3       0:rl
  r value    1.0000     2.0000     3.0000     1.0000
  v drop   375.0000m  750.0000m   -2.2500  -375.0000m
  current  375.0000m  375.0000m -750.0000m -375.0000m
  power    140.6250m  281.2500m    1.6875   140.6250m

          ***** job concluded
1****** HSPICE -- D-2010.03-SP1 32-BIT (May 26 2010) winnt ******
******
*2-1.sp dc node voltage analysis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2
  Actual Model Evaluation(Load) Threads Count :     1
  Actual Solver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4 # elements   =       6
  # resistors   =       4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1
  # curr_srcs   =       1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0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1           1           4
  dc sweep           0.00           3           8
  readin             0.05
  errchk             0.00
  setup              0.02
  output             0.00

           total memory used           27  kbytes
           total cpu time            0.09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0.12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9:41:30 03/10/2011
           job ended   at     19:41:30 03/10/2011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不知道有没有错误,但是点击waveview时,说文件不存在。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仿真跑完了,没有问题。
看看目录下有没有*.sw*文件,因为你作的是直流分析。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加
.option post

這樣就會有.sw欓了

网友:
对,楼上的正解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装的2010 sp1版本,环境变量跟楼主也是一样。但是在hspui打开demo程序仿真后,再按waveview也出现了楼主这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用hspice自带的demo程序跑,也会出现waveview找不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还是没有.sw 文件,和以前一样啊

网友(2011-08-14):
post=1或post=2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单独用avanwaves有些可以打开,用waveview都打不开,自带的例子也不行。

网友:
不知道09的版本怎么样,用过的说下,打算改装09了

网友(2011-11-16):
同样问题呀

网友(2011-12-24):
什么问题!